求教几个关于数控系统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8-11):
1.DNC通讯协议?
     在网络中搜索到有好多家的数控系统,又有好多的家的DNC软件。
     因此我请教,
     1.DNC是否有一个通用的传输协议(也就是PC跟运动控制器通讯的通讯协议)。
    2.或者每家数控厂家的通讯协议都不一样。为自定协议。

     如果1成立,为什么有些软件之支持某些数控系统,而不能全部支持?
     如果2成立,为什么有些软件可以支持多家的不同型号的数控系统,难道他们拿到了数控厂家的通讯协议?

2. 当向数控系统导入CAD软件产生的DXF文件后,产生NC加工路径文件,是否要对这份文件再进行处理。

    我有向CODESYS 导入DXF 生成的部分CNC代码如下:

    N100 (isolated element)
    N110 G0 X1737.299681 Y679.688349
    N120 G3 X1737.299681 Y679.688349 I1735.339174 J679.688349
    N130 (isolated element)
    N140 G0 X1747.058019 Y681.774942
    N150 G3 X1747.058019 Y681.774942 I1746.405115 J681.774942
    N160 (isolated element)
    N170 G0 X1891.805225 Y643.852490
    N180 G1 X1891.805225 Y686.47119

    代码中并没有速度F,这个是不是需要自己手动添加?

    另外此CNC程序只是做2D轮廓曲线,对于第三轴Z的控制要怎样控制(例如下刀,提刀)?

网友A:
请搜后处理

网友B:
1、   1、没有  2、是的

2、如果您的软件不支持自动添加,您就只能手动添加了。或者,碰到G0就自动抬刀。

楼主:
謝謝刘版主:

我有看到ISO有对DNC定义,但是没有看到具体的通讯协议。各数控厂家的通讯协议不一样,那其相关软件应该也是专用的。

对于开放式的数控系统来说这是个问题。如果今天我设计开放数控系统自定一套通讯协议,明天他设计一套数控系统自定一套通讯协议。这样根本没有通用性。

希望有组织尽早拿出一份通用的DNC传输协议。

对于第二点,再请教您什么软件支持自动添加。我去找来看看。

我手头有套CODESYS。他好像并没有此功能。他只能导入DXF文件,然后生成NC文件。或者是我没有找到设定自动添加的地方?

网友A:
导入DXF文件,然后生成NC文件, 经过后处理 ,产生G代码文件,就可以输入到具体床子运行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DXF文件,然后生成NC文件, 经过后处理 ,产生G代码文件,就可以输入到具体床子运行加工了

谢谢周公,

偶没有真正的玩过机床。现在只是做个东西比较像数控系统,所以对此还是有些不解的地方。

可以生成DXF文件的方法有很多,这个应该都不是问题。

DXF所生成的NC文件是不是已经是G代码文件?

对于后处理;我在网上找过,也去图书馆看过相关的书,好像每个机床都不一样。其中会包含进给速度。道具选择,道具长度补偿。刀具半径补偿。后处理的功能太复杂了,我感觉这个地方复杂度是很高的。

另外对于后处理应该不是自动的吧?应该是有编程人员手动更改的吧?(也不排除部分是自动处理的)。

网友C:
楼主是在做切割机么?

楼主:
呵呵,算是个运动控制器吧!主控端使用PLC,通过现场总线连接伺服驱动器,目标支持标准的SOFT MOTION 的功能块,支持2D插补功能,电子齿轮、电子凸轮。

目前评估对G代码的支持程度及处理。另外还要评估对DNC的支持。

另外顺便请教下,DNC的通讯协议有公开的吗?偶想找份参考。

谢谢各位!

网友A:
后处理大量使用的是程序模块,编程人员手动更改参数适应不同设备。

网友A:
运动控制器建议不要使用PLC,运算功能和实时性会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