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地线有哪些作用?

楼主(2008-08-11):
变频器接地线对减少干扰有作用吗?

楼主:
变频器的地线和其它一些敏感的元件即便不接在一起,但因为地线只有一根,最终通过机架还是连在了一起。会不会加大影响呢?

网友A:
接地是很重要的。。有些故障就是接地不良导致的!!~~~~

楼主:
地线只有一根,最终通过机架还是连在了一起。会不会加大影响呢?

网友B:
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为了谨慎期间,还是小心为妙,正象杨波所言不少故障是由接地不好造成的

网友C:
接地是很重要的。。有些故障就是接地不良导致的

网友D:
r接地和接零有什么不同,各位安装时如果用户没有单独接地线,你们是不接,或接零,还是一定要用户打接地线?

楼主:
零线一般都是从供电系统过来的。但我们这里所谓的地线一般都是接机器外壳或控制柜。

网友E(2009-05-11):
接地固然重要,但是接地质量是最重要的

网友F:
变频器一定要接地但是接地也一定要有质量接地电阻在4欧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接地固然重要,但是接地质量是最重要的

这位网友说的对,接地的质量很重要,不是拉一根线放到地上就是接地了!这样是不行的!要真正的接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一定要接地但是接地也一定要有质量接地电阻在4欧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变频器一定要接地但是接地也一定要有质量接地电阻在4欧母.

网友I:
向大家学习学习啊           !

网友J:
接地的作用:1安全,  2减少干扰。

网友K(2009-08-14):
为什么接地可以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