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有时正转 有时反转

楼主(2008-08-11):
用单片机+L298N+两相四线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直接驱动小车,正转的脉冲驱动电机的。但是,小车启动的时候,有时会正开,有时会反开。正开或者反开的时候,用手推一下,就换方向了。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能否确认两相连接正常、电流波形正常?

网友B:
建议检察电源部分,估计

网友C:
这个应该还是简单吧!用示波器看一下不就OK!!

网友D:
如同刘老师所说。我也曾经遇到过同样问题。是电机和驱动器连接松动导致和楼主出现一样的现象。

网友E(2008-09-20):
也出现过相同情况,可以换电机试一下,我是换电机以后就好了

网友F:
这种情况没遇过,听大家的分析。

网友G:
“小车启动的时候,有时会正开,有时会反开。正开或者反开的时候,用手推一下,就换方向了”

1、是缺相的缘故!

2、造成缺相的原因可能是接触不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