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08-08-11):
本人初学变频器菜鸟求教各位大虾变频器开关电源启震芯片的UC2844是否可以用UC3844替代?另3844与UC3844是否通用

网友A:
大多数引脚排列相同是可以代换,但需要注意不同芯片的起动电压可能不同,最好查看相应数据手册再决定能否代换。

网友B:
你最好是在网上把这几种的资料下载下里看看。就知道是不是一样的了

网友C:
互换没问题。

网友D:
可以。UC2844是工业级芯片,UC3844是商业级芯片,内部电特性是一样的,只是工作环境温度范围不同。www.deeprepair.com/cn/support.asp

网友E:
可以的,芯级维修解释得很清楚

楼主:
各位师父不是UC3844,就是3844啊!不知UC3844和3844是否一样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