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四问题

楼主(2008-08-11):
   我这里有一台三垦SRMCO-VMO5,我这里要托4台电动机,要求顺序控制,分手动和自动,请问自动如何运行的,变频器是用PLC还是其他控制来实现的,是如何实现的。。手动时是不是需要先将前一台停止再运行下一台呢,谢谢。。。在线等候。。

网友A:
自动是变频按设定的压力自动投切泵  手动一般都是说的变频运行  三肯的变频器有供水基板可选  自动分变频固定和变频循环  一般用变频循环方式 即开机时变频启动第一台泵 如果压力不够变频器运行到上限频率 经过设定的检测是间 变频把第一台泵自动切换到工频 带动第二台泵变频运行 依此类推  压力到达到时 如果变频运行到下限频率 经过检测时间 按设定的方式减泵(先启先停  先启后停)

网友B:
自动时的切换如“在学习”所述,手动时你是要实现变频还是工频方式呢。如果是手动变频就得停止一台然后再启动一台,手动用工频时就不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动时的切换如“在学习”所述,手动时你是要实现变频还是工频方式呢。如果是手动变频就得停止一台然后再启动一台,手动用工频时就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