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组态问题

楼主(2008-08-11):
在组态CP343-1IT时,编译时总是出现这样一个错误:“System error SDB generation: Error in rule file or rule file not found.”请问如何解决?多谢了。
软件版本为:STEP7为 5.4,Simatic Net 6.4

如果把CP343模块删掉,则编译能通过,一加上CP模块就编译出错。是否缺软件或别的文件?

网友A:
跟我前段时间碰到的问题一样

可能你使用系统清理工具了,比如超级兔子等

只能重装一下你当前的版本了。

网友B:
可能使用的其它工具软件了!!

网友C(2010-03-17):
1.看看你硬件配置表中有没有你现在的CP343-1的版本,如果有的话,将其删除,重新在硬件配置中添加上CP343-1,重新编译
2.STEP7安装路径下,SETP7\s7wbx\rul文件夹下有没有3个后缀.err的文件?如果没有,修复STEP7安装或从其他机器上拷过来。
3.可以先将STEP7项目中的system data 删除,然后在HW Config里编译保存再下载一次。最好还是拨打400-810-4288热线,提供CPU的详细诊断信息帮助分析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