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伺服驱动器故障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8-08-11):
各位好:

本人最近维修一台进口的铣床,此铣床所有进给部分(X Y Z)三轴由一台直流电机驱动。

现在此电机驱动器出现的故障是当按动启动按钮后驱动器的交流接触器就在瞬间吸合一次随即跳开。伴随驱动器控制板上保护指示灯点亮。而交流接触器跳跃一次是由驱动器控制板上的一个小型继电器控制。

另外本人使用数字万用表对驱动部分检查后发现,内部的GTR二单元驱动模块(仅一个)测量后发现两个单元测量值不一样现象。

其它的无短路和断路故障出现。

二单元驱动模块是不是其中一个单元与另一个单元的阻值应该是一样的。即:

B1-----C-----CE

B2-----CE-----E

能否从这几点简单判断出是二单元驱动模块的故障?       驱动模块的型号为:三菱QM20DX-H

网友A:
有故障报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