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成套装置中的导线颜色

楼主(2008-08-11):
1 依导线颜色标志电路时

1.1 黑色:装置和设备的内部布线。

1.2 棕色:直流电路的正极。

1.3红色:三相电路和C相;

  半导体三极管的集电极;

  半导体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或可控硅管的阴极。

1.4黄色:三相电路的A相;

  半导体三极管的基极;

  可控硅管和双向可控硅管的控制极。

1.5绿色:三相电路的B相。

1.6蓝色:直流电路的负极;

  半导体三极管的发射极;

  半导体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或可控硅管的阳极。

1.7 淡蓝色:三相电路的零线或中性线;

  直流电路的接地中线。

1.8 白色:双向可控硅管的主电极;

  无指定用色的半导体电路。

1.9 黄和绿双色(每种色宽约15~100毫米交替贴接);安全用的接地线。

1.10 红、黑色并行:用双芯导线或双根绞线连接的交流电路。

2 依电路选择导线颜色时

2.1 交流三相电路的A相:黄色;

  B相:绿色;

  C相:红色;

  零线或中性线,淡蓝色;

  安全用的接地线:黄和绿双色。

2.2 用双芯导线或双根绞线连接的交流电路:红黑色并行。

2.3直流电路的正极:棕色;

  负极:蓝色;

  接地中线:淡蓝色。

2.4 半导体电路的半导体三极管的集电极:红色;

  基极: 黄色;

  发射极:蓝色。

  半导体二极管和整流二极管的阳极:蓝色;

  阴极:红色。

  可控硅管的阳极:蓝色;

  控制极:黄色;

  阴极:红色。

  双向可控硅管的控制极:黄色;

  主电极:白色。

2.5整个装置及设备的内部布线一般推荐:黑色;

  半导体电路:白色;

  有混淆时:容许选指定用色外的其它颜色(如:橙、紫、灰、绿蓝、玫瑰红等)。

2.6 具体标色时,在一根导线上,如遇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标色,视该电路的特定情况,依电路中需要表示的某种含义进行定色。

  注:对于某种产品(如船舶电器)的母线,如国际上已有指定的国际标准,且与第2.1和2.3条的规定有差异时,亦允许按该国际标准所规定的色标进行标色。

网友A:
不错,很好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B:
不错,国产电控柜内颜色五花八门,看进口的控制柜,多通过颜色就区分大概了。差距啊

网友C:
很好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D:
原来还有着讲究啊,不错

网友E:
现在的国产电箱真的是百花争艳的,我现在的公司就是有黄线接地,多的是绿线接地.也有红线接地的,当然也少不了双色接地线,应有尽有呀,哈哈

网友F:
我们一般都只用一种颜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一般都只用一种颜色

网友H:
这些东西设计的初衷是很严谨的,需要国民素质高,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网友I:
          楼主所说是是不是国标。

网友J:
很好的学习学习用得着

网友K:
这些设计应该有统一的标准就好了,但现实中还很混乱.从安全角度考虑,实际工作中还是先查清楚的好,避免人员和设备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