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螺纹问题

楼主(2008-08-11):
请问G螺纹的阀门是否可以用于仪表测量管线的取压阀门。我们原来是用的NPT,现在不知道怎么弄来了G的,符合标准规范么?

网友A:
G和NPT多是锥度螺纹,但是2个的锥度和牙不一样,不可以相互混用,但是如果你阴阳配套可以替换,

锥度螺纹(G和NPT多是)和平螺纹(如M20*1.5)密封面不一样:锥度螺纹靠的就是锥度密封,所以要缠绕四氟或者麻线什么的,但是平螺纹靠下面垫子密封,所以平螺纹密封相对仪表方面接头更加多点

网友A:
忘记回答楼主问题了,可以。

但是如果是取压的阀门,推荐使用承插焊的可靠性最好,安装规范也是承插焊的。只有到了变送器进膜盒那里才采用螺纹连接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