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带电

楼主(2008-08-11):
维修工去修阀井(管道为地下敷设)用扳手碰管道有火花出现,电工现场查看 用试电笔测试没电 ,万用表接地测量也没有电,请问火花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是不是静电?你碰一下,把积累的电荷全放了。然后再测就没事了。最好你的管道上也接上一条地线,这样安全一点。

网友B:
有电流流过,有电流流过。

网友C:
请问用的电笔是灯泡式的还是数字式的?(也就是感应式)*你的扳手有没有碰到其它地方?

楼主:
两种笔我都试了 均未测出有电 我到达现场时火花现象已经不明显了

网友C:
你们的总零线是不是没接好或是氧化了?

网友D:
1楼的分析有些道理

也可能是扳手在先前带电荷,通过阀井(管道为地下敷设)放电

网友E:
1楼的分析有些道理,支持!!!!

网友F:
是不是静电,应该是.

网友G:
有人把零线接在管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