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8-11):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在用ADP v6.2做界面后,编译时如果有问题,会提示错误所在,但如果没有问题,程序就不动了,非得中止进程后再重新进入才行。

另外静态文字只能选16x16以上的才能显示中文,如果选8x16,就是日文。。很奇怪

网友A:
如果没有问题,程序就不动了,非得中止进程后再重新进入才行。
没有发现有此情况

静态文字只能选16x16以上的才能显示中文,如果选8x16,就是日文。。

你选择user_1  user_2等自定义字体即可显示中文

楼主:
那是不是我的软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