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调压控制谁做过?

楼主(2008-08-11):
现需要做一个经三相整流 然后通过IGBT管对直流电压的斩波控制,输出三相50HZ 交流可调电压控制(0-380V或50-380V)。功率200KW 的可调电压电路板,同时0-10V模拟电压控制对应调节输出电压。输出负载是电炉丝。有谁能做或做过这样的东西?好实现吗?

网友A:
负载是电炉丝不需要做那么复杂,过零触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电炉丝不需要做那么复杂,过就可以了。

请教周公过零触发是什么 ??

楼主:
有人做过这样的东西吗?

网友A:
过零触发 就是在交流电过零点触发可控硅。可选宇光的708温控仪完成你的任务。

网友B:
wo 做过这样的东西

楼主:
我做这个东西主要是要体现输出频率50HZ ,出输出电压可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wo 做过这样的东西

norris_lee  你做过吗?

好实现吗?

网友C:
用调功器就可以了,周波触发控制,电压可以从0V调到380V.用可控硅可以做,成本低。0-10V,4-20MA,0-10MA调节。需要的话联系我。ADJPOWE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