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3501WT与西门子S7-300通讯问题

楼主(2008-08-11):
型号AST-3501WT触摸屏与西门子CPU313C通讯连接,下载后屏上的开关/指示灯和数据显示等元件都无法显示文字(中文和英文都不行).文本和图片却没有问题,触摸屏没有通讯错误提示.点击"数据显示",没有弹出输入键盘,只有BB声.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数据线焊接脚定义没有问题.第一次使用PROFACE 的屏,搞了半天都无法解决.
另外,点击屏幕会出现一个十字光标.

网友A:
触摸屏和PLC没有通讯上,所以状态指示灯上的文字显示不出来;
首先要保证GP和PLC正常通讯才可以.
跟CPU313C通讯的时候,在SIEMENS软件里要把原先的DB1删除,然后再重新插入1个DB1,然后在这个DB1里开辟出20个字即可.
至于那个十字光标,是你手触摸的时候产生的.这是正常现象.

楼主:
谢谢!回去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