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台松下MSDA083A1A伺服放大器

楼主(2008-08-11):
有台松下MSDA083A1A伺服放大器上电后无显示,还有一台上电报A14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一台是电源问题,一台是过流,QQ605533923

网友B:
松下的会报A14   ?????

网友C:
有台松下MSDA023A1A伺服放大器.99号报警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小邓说的对,这两个问题都比较麻烦,因为松下A系列的04年就停产了,维修的话配件也有可能没有,只能更换,上海会通是松下的总代理,有可能有现货的.

99号也是驱动器有问题

可加本人QQ116558731

网友E(2008-09-13):
99号报警不存在,可能是你的主板有问题,碰到过

网友F(2009-02-23):
松下MSDA083A1A伺服放大器报警22请高手指教!

网友G:
楼上,ERR22#报警是编码器信号通讯故障,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编码器电缆连接有没有松动,如果确定没有的话,

一般情况下都是电机的编码器有问题,

当然,个别情况也出在驱动器通讯电路故障.

网友H:
专业维修松下,三菱,安川,三洋伺服驱动器,请电13556213286

网友I:
qq 840491685 主板问题 可以找我们解决

网友J(2011-09-16):
MSDA083A1A,MSDA043A1A,MSDA023A1A东莞市千兴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现货供应
广东省东莞市城区东城大道骏达商业中心915室
业务0769-22326196/89778118 移动13553881681
传 真:0769-89032044 /22326196 kfenky@163.com
北京办事处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6号东塔斯社702室
http://www.kfenk.com松下伺服电机系列A系列A4系列,A5系列

网友J:
东莞市千兴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城区东城大道骏达商业中心915室
业务0769-22326196/89778118 移动13553881681
传 真:0769-89032044 /22326196 kfenky@163.com
北京办事处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6号东塔斯社702室
http://www.kfenk.com松下伺服电机系列A系列A4系列,A5系列
1.松下伺服电机A系列采用松下公司独特算法,使速度频率响应提高 2 倍,达到 500HZ ;松下伺服电机定位超调整定时间缩短为以往产品 松下伺服电机V系列1/4 。

2.松下伺服电机A系列具有共振抑制和控制功能:可弥补机械的刚性不足,从而实现高速定位。

3.松下伺服电机A系列具有全闭环控制功能:通过外接高精度的光栅尺,构成全闭环控制,进一步提高系统精度。 松下伺服电机

4.松下伺服电机A系列具有一系列方便使用的功能:

(1) 松下伺服电机A系列内藏频率解析机能( FFT ),从而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2) 松下伺服电机A系列有两种自动增益调整方式:常规自动增益调整和实时自动增益调整。
(3) 松下伺服电机A系列配有 RS485,RS232C 通信口,上位控制器可同时控制多达 16 个轴。

5.松下伺服电机A系列电机防护等级达 IP65 ,环境适应性强。

6.松下伺服电机A系列电机可配用多种编码器,适应各种用户需要:

(1) 松下伺服电机普通型: 2500p/r 增量式编码器。
(2) 松下伺服电机高精度型: 17 位型( 217 )增量式编码器。
(3) 松下伺服电机特殊型: 17 位型( 217 )绝对式编码器。
松下电器 MDDA303A1A+MDMA302A1G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DMA302P1G+MFDDTA390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HMA302P1G+MFDDTA390003

详细介绍:松下电器 MDMA252P1U+MFDDTA390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SMD042PIU+MBDDT2210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SMA042A1G+MSDA043A1A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SMA302A1G+MSDA303A1A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SMA22A1G+MSDA023A1A(3米连接电缆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US960W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DMA082A1G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DMA102A1G+MDDA103A1A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US990GW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HMA202A1G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DMA102P1G+MDDDT3530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SMA042A1E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SMA022A1G+MSDA023A1A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SDA043A1A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SMD042P1U+MBDDT2210 0.4KW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SMA042A1G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HMA102P1G+MDDDT3530003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SM082A1C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SMD082P1U+MCDDT3520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DMA252P1G+MFDDTA390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DDA303A1A+MDMA302A1G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DMA302P1G+MFDDTA390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HMA302P1G+MFDDTA390003 伺服电机,
松下电器 MHMA152P1G+MDDDT5440003 伺服电机,
型 号:MHMA152P1G+MDDDT5440003,
松下电器 MdMD082P1U+MdDDT3530003 伺服电机,
型 号:MdMD082P1U+MdDDT3530003,
松下电器 MSMA082A1C+MSDA083A1A 伺服电机,
型 号:MSMA082A1C+MSDA083A1A,
PANASONIC 松下电器 MHMA302P1G+MFDDTA390004 伺服电机,
PANASONIC 松下电器 MSMD042P1C+MBDDT2210003 伺服电机,
PANASONIC 松下电器 M
MBDDT2210 , MBDDT2210 , MCDDT3520 , MCDDT3520 , MDDDT3530 , MDDDT353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ADDT1207 , MADDT1207 , MBDDT2210 , MBDDT2210 , MCDDT3520 , MCDDT3520 , MDDDT3530 , MDDDT353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3530 , MDDDT353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DDDT5540 , MSMD012P1G , MSMD012P1C , MADDT1205 , MHMD022P1U , MHMD022P1V , MADDT1207 , MHMD042P1U , MHMD042P1V , MBDDT2210 , MHMD082P1U , MHMD082P1V , MCDDT3520 , MDMA082P1G , MDMA082P1C , MDDDT3530 , MDMA102P1G , MDMA102P1C , MDDDT3530 , MDMA152P1G , MDMA152P1C , MDDDT5540 , MDMA202P1G , MDMA202P1C , MEDDT7364 , MHMA052P1G , MHMA052P1C , MCDDT3520 , MHMA102P1G , MHMA102P1C , MDDDT3530 , MHMA152P1G , MHMA152P1C , MDDDT5540 , MHMA202P1G , MHMA202P1C , MEDDT7364 , MHMA302P1G , MHMA302P1C , MFDDTA390 , MHMA402P1G , MHMA402P1C , MFDDTB3A2 , MHMA502P1G , MHMA502P1C , MFDDTB3A2 , MSMA012A1G , MSMA012A1C , MSDA013A1A , MSMA022A1G , MSMA022A1C , MSDA023A1A , MSMA042A1G , MSMA042A1C , MSDA043A1A , MSMA082A1G , MSMA082A1C , MSDA083A1A , MSMA102A1G , MSMA102A1C , MSDA103A1A , MSMA152A1G , MSMA152A1C , MSDA153A1A , MSMA202A1G , MSMA202A1C , MSDA203A1A , MSMA252A1G , MSMA252A1C , MSDA253A1A , MSMA302A1G , MSMA302A1C , MSDA303A1A , MSMA352A1G , MSMA352A1C , MSDA353A1A , MSMA402A1G , MSMA402A1C , MSDA403A1A , MSMA452A1G , MSMA452A1C , MSDA453A1A , MDMA102A1G , MDMA102A1C , MDDA103A1A , MDMA152A1G , MDMA152A1C , MDDA153A1A , MDMA202A1G , MDMA202A1C , MDDA203A1A , MDMA252A1G , MDMA252A1C , MDDA253A1A , MDMA302A1G , MDMA302A1C , MDDA303A1A , MDMA352A1G , MDMA352A1C , MDDA353A1A , MDMA402A1G , MDMA402A1C , MDDA403A1A , MDMA452A1G , MDMA452A1C , MDDA453A1A , MDMA502A1G , MDMA502A1C , MDDA503A1A , MHMA052A1G , MHMA052A1C , MHDA053A1A , MHMA102A1G , MHMA102A1C , MHDA103A1A , MHMA152A1G , MHMA152A1C , MHDA153A1A , MHMA202A1G , MHMA202A1C , MHDA203A1A , MHMA302A1G , MHMA302A1C , MHDA303A1A , MHMA402A1G , MHMA402A1C , MHDA403A1A , MHMA502A1G , MHMA502A1C , MHDA503A1A
MINAS A系列松下伺服MSMA012A1E MSMA012A1F MSMA012A1H MSMA012A1C MSMA012A1A MSMA012D1A MSMA012A1N MSMA022A1E MSMA022A1F MSMA022A1H MSMA022A1C MSMA022A1A MSMA022D1A MSMA022A1N MSMA042A1E MSMA042A1F MSMA042A1H MSMA042A1C MSMA042A1A MSMA042D1A MSMA042A1N MSMA082A1E MSMA082A1F MSMA082A1H MSMA082A1C MSMA082A1A MSMA082D1A MSMA082A1N

MSMA(小惯量) 3000prm 2500p/r增量式
型号简称 具 体 型 号
30W MSMA3A2A1G+MSDA3A3A1A
50W MSMA5A2A1G+MSDA35A3A1A
100W MSMA012A1G+MSDA013A1A
200W MSMA022A1G+MSDA023A1A
400W MSMA042A1G+MSDA043A1A
750W MSMA082A1G+MSDA083A1A
1000W MSMA102A1G+MSDA103A1A
1500W MSMA152A1G+MSDA153A1A
2000W MSMA202A1G+MSDA203A1A
2500W MSMA252A1G+MSDA253A1A
3000W MSMA302A1G+MSDA303A1A
3500W MSMA352A1G+MSDA353A1A
4000W MSMA402A1G+MSDA403A1A
4500W MSMA452A1G+MSDA453A1A
5000W MSMA502A1G+MSDA503A1A
MDMA(中惯量) 2000prm 2500p/r增量式
型号简称 具 体 型 号
750W MDMA082A1G+MDDA083A1A
1000W MDMA102A1G+MDDA103A1A
1500W MDMA152A1G+MDDA153A1A
2000W MDMA202A1G+MDDA203A1A
2500W MDMA252A1G+MDDA253A1A
3000W MDMA302A1G+MDDA303A1A
3500W MDMA352A1G+MDDA353A7A
4000W MDMA402A1G+MDDA403A1A
4500W MDMA452A1G+MDDA453A1A
5000W MDMA502A1G+MDDA503A1A
MHMA(大惯量) 2000prm 2500p/r增量式
型号简称 具 体 型 号
500W MHMA052A1G+MHDA053A1A
1000W MHMA102A1G+MHDA103A1A
1500W MHMA152A1G+MHDA153A1A
2000W MHMA202A1G+MHDA203A1A
3000W MHMA302A1G+MHDA303A1A
4000W MHMA402A1G+MHDA403A1A
5000W MHMA502A1G+MHDA503A1A
如加制动器另加 小型MINAS(≤750W)
MHMA、MDMA、MSMA(500W-2000W)
MHMA、MDMA、MSMA(≥2500W)松下A5系列伺服电机常用型号:

小惯量
100W:通用型 MSMD012G1U+MADHT1505 脉冲型 MSMD012G1U+MADHT1505E
200W:通用型 MSMD022G1U+MADHT1507 脉冲型MSMD022G1U+MADHT1507E
大惯量 通用型 MHMD022G1U+MADHT1507 脉冲型 MHMD022G1U+MADHT1507E
400W:通用型 MSMD / MHMD042G1U+MBDHT2510脉冲型 MSMD / MHMD042G1U+MBDHT2510E
750W:通用型 MSMD / MHMD082G1U+MCDHT3520脉冲型 MSMD / MHMD082G1U+MCDHT3520E
松下伺服电机中惯量
1.0KW:通用型 MDME102GCG+MDDHT3530 脉冲型 MDME102GCG+MDDHT3530E
1.5KW:通用型 MDME152GCG+MDDHT5540 脉冲型 MDME152GCG+MDDHT5540E
2.0KW:通用型 MDME202GCG+MDDHT7364 脉冲型 MDME202GCG+MDDHT7364E
松下伺服电机大惯量
1.0KW:通用型 MHME102GCG+MDDHT3530 脉冲型 MHME102GCG+MDDHT3530E
1.5KW:通用型 MHME152GCG+MDDHT5540 脉冲型 MHME152GCG+MDDHT5540E
2.0KW:通用型 MHME202GCG+MDDHT7364 脉冲型 MHME202GCG+MDDHT7364EMFMCA0033ECT,MFMCD0032ECT,MFMCA0032FCT,MSDA3A5A1A,MSMA3AZA1C,MSMA3AZA1B,MSMA3AZA1D,
MFMCA0033ECT,MFMCD0032ECT,MFMCA0032FCT,MSDA3A5A1A,MSMA3AZA1C,MSMA3AZA1B
MSMA3AZA1D,MUDS3A5A1A,MUMS3AZA1COS,MUMS3AZA1FOS,MUMS3AZA1EOS,MSDA5A1A1A
,MSDA5A5A1A,MUDS5A5A1A,MUMS5AZA1FOS,MUMS5AZA1EOS,MSD5A3P1E,MSMA011A1F,
MSMA021P1A,MBDDT2210F,MBDDT2210P,MUDS042A1A,MHDA053A1A,MHMA052A1G,
MCDDT3520N,MAMA082P1E,MDMA082A1H,MUMS082A1F0S,MUMS082A1E0S,MDME102P1G,
MDME152P1G,MSMA152A1D,MDMA202S1G,MDME202P1G,MDMA202A1H,MDDA203A1A,
MSMA252A1G,MDME302P1G,MSMA302A1H,MSDA353A1A,MDMA402P1D,MSDA403A1A,
MSMA402A1H,MSMA402A1G,MSDA453A1A,MSMA452A1C,MSMA452A1G,MSDA503A1A,
MSMA502A1G千兴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城区东城大道骏达商业中心915室
业务0769-22326196/89778118 移动13553881681
传 真:0769-89032044 /22326196 kfenky@163.com
北京办事处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6号东塔斯社702室
http://www.kfenk.com

网友K(2012-04-10):
本人有进口拆机的 二手伺服驱动器电机的 ,特别是 停产的 QQ197088656  手机13575881344

网友L(2012-11-05):
深圳市怡富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为日本松下伺服马达中国区一级代理商;日本松下电器株式会社马达事业部设立松下伺服马达华南地区特约维修中心;

作为中国地区松下伺服马达库存量最大的公司,本司将一如既往以优惠的价格、充足的货源、完善的服务以及雄厚的技术力量来满足用户的需求,令用户绝无后顾之忧。欢迎垂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