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8-08-11):
请教各位高手:一台台达VFD-M,5.5千瓦变频器控制一台5.5千瓦三相异步电动机进行可调速运行。近期出现了开机几分钟正常运转后,停机出现故障代码CF3,近期反复试机,还是在变频器停机几小时后,冷态时能正常运转几分钟,但出现故障代码变成CFF。一直到现在,冷机时正常,几分钟后都是出现故障代码CFF并停机且不能立即复位。经查说明书CFF故障代码所表示的内容是1  保险损坏,我认为应该排除,因为歇几小时后,又能运转几分钟。2  输出线,电机绝缘故障。我认为因该排除,因为已更换输出线,并用摇表测量了电机绝缘电阻,都很正常,但故障依旧。3  IGBT功率模块损坏。但是为什么冷态时又正常呢?请各位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内部故障吧,,应该是IGBT坏了

网友A:
变频器散热不好,,风扇坏了也会这样,请检查下!!!

楼主:
风扇是好的,试机时散热还是很好的,但几分钟后就出现CFF故障代码。

网友B:
故障代码应该是GFF

一般比较笨的检测方式,找一台确认好的电机和线,单 独测试,如果不再报GFF,或就是电机的问题了。若还报GFF,肯定是变频器出了问题。

如果冷态表现正常,又或是检测单元出了问题,还是送回厂家维修吧,应该不贵。

网友C:
这种情况,基本上多是检测电路出现故障

1:检测电路元件热稳定性差

2:电路元件有虚焊和接插件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D:
台达的通病,模块绝没问题。应该是电流检测方面出问题了。

网友E:
你可以先找一台好的电机接上看看,这个是电机故障,你把电机拆开检查一下,就会找到答案,我们以前也修过的.

网友F:
电流互感器的问题,我修过漂染厂的台达VFD-M/5.5千瓦的也是这样

网友G:
更换电流互感器,台达通病!

楼主:
请问电流互感器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判断其好坏的方法。配件必须购买原厂的吗?谢谢各位高手。另外请问八楼的高手是怎样处理你所遇到的问题的。非常感谢。

网友H:
你那里的啊!我有原厂配件!你的电流互感器是几线圈的啊!我也可以维修的!专修台达!

网友I:
哪位有台达A-5.5KW上的电源变压器啊?急用!

网友J:
传感器坏了,修过太多了,不过不好找

楼主:
请问14楼:传感器好坏的判别,更换时须原厂配件吗?你修过的是台达VFD-M吗?请赐教。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14楼:传感器好坏的判别,更换时须原厂配件吗?你修过的是台达VFD-M吗?请赐教。

网友L:
应该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M(2009-01-04):
对的,台达的变频器霍尔传感器必须换原厂的,我有大量现货,请来电或加QQ:196209656 电话:13111864962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