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可控硅触发脉冲变压器?

楼主(2008-08-11):
如何测试可控硅触发脉冲变压器?

网友A:
输入方波,看输出波形

楼主:
我是这样测试的,可是看不到输出波形。可能匝数太少,输入侧波形也不见了。

网友A:
市场有许多脉冲变压器,可以选用或者重新设计,注意电感量这个参数。

网友B(2010-02-17):
不可能看不见波形,设置好触发条件,最好用同步信号做A通道及触发基准,总能找到脉冲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