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以太网网关问题!

楼主(2008-08-11):
我有一套43412A的热备,其中一个CPU上的Modbus口与OMRON的C200HE-CPU42上 的串口进行通讯,中间是一对数传电台MDS2710,CONCEPT程序中使用的是XMIT指令,现在的问题是当与OMRON CPU所连的是备用CPU时,存在通讯故障,不能操作。

现在我想把2710电台主站通过Modbus以太网网关TSXETG100连到交换机----->NOE------>43412A进行通讯,使之不受热备切换的影响,
不知是否可行?那一对2710电台我是不是能看做是透明的,不用去管?Concept中用什么方法通讯好?

网友A:
第一,如果43412做主与其他设备进行modbus通讯,需要使用第一个modbus口,使用xxmit指令;如果其他设备做主站,43412无需编程

第二,没用过您说得电台,但不建议您这样做;个人觉得如果您的电台支持modbus rtu从站,建议您通过43412配置ethernet  ioscanner与电台通讯,这样应该简单些。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我的电台只有串口的,那我的网关肯定是要的啊

网友B:
我们这里的61760和别的plc通讯用的网关

网友C:
232--->485---->485---->232

网友D:
试一下ioscaner吧,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E:
如果都支持MB的话,两个43412与它们组成MB网络,程序里面用IOSCANNER估计可行(MB+网络我试过没有问题).如果有不支持的话可以加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