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F4-S变频器急求助

楼主(2008-08-11):
驱动密码输了500后,就只显示R NOP

                                                       F NOP

两种状态,问科比上海维保部他们说得发过去用电脑调才能搞好,

我断电再试也不行,我感觉没这么严重,只是参数的问题,

调一下我就得从山东发到上海,科比也太黑了吧,

大伙给出个主意看怎样解决。

另外它的说明书也不好找我找了一个在网上有四十来页,我见过印刷版的有二百来页,

各位工控友人,谁那有KEB F4-S PDF的随机说明书给我发电邮

544905906@qq.com

我这有不少电子版的变频器说明书,欢迎大家互通有无,谢谢!

楼主:
大家对这个东西不熟悉吗?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无故障!正反转无操作的意思。退出驱动模式就恢复如前。

网友B:
支持 期待好文章  增加知识~~~~

楼主:
我退出驱动模式后还是不能在面板上启动,我在端子上启动后空载输出电压摆动很大,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退出驱动模式当然不能在面板上启动了。F4-S是伺服,不接同步马达和编码器是不能做测试的,因为变频器的调制是需要电机的动态参数的,这和V/F控制的变频器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是一个闭环系统。

楼主:
五楼,你好,F4-S是伺服不是变频器?你确定吗?

我以前维修过一个就没接编码器,在面板上可以启动带电机的,

你有这个F4-S的说明书吗?

网友C:
密码应该是 440吧,这个是KEB的出厂值,

网友A:
看看有没有PG卡,没有的话就是变频器了。版本太乱。

网友D:
科比的售后维修确实挺黑。我的一个用户有两台车配的是科比变频器。坏了拿过去修,一看板子坏了,拆下来就砸坏了说换新的,想要多钱就是多少钱。修了几次后,我这个用户实在受不了了,让我用别的变频器给改造了。

网友E(2009-04-15):
请问F4-C科比变频器中文说明书谁有?

网友E:
我的电话13951131645,WYG58917870@qq.com

网友F:
软件可以从网上下,我这里有;电缆可以自己做,就三根线,很简单。  QQ:710144097。

还有就是,显示NOP是正常的。端子没接。

网友E:
科比比的变频器我这而有资料,我是专门修变频器的,一年要修一千多台,大家如果有空可以交个朋友,有变频器的问题可以相互交流学习!我的QQ:mailto:843220996@qq.com电话13951131645,最近遇到CT UINDRIVE变频器问题,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迷精!

网友G:
我这边KEB科比的二手变频器F4的F5的不少 欢迎上门 还有上面朋友的CT机器我也有些UNI的配件有需要的电话13221971118沈先生

网友H(2016-07-31):
楼主您好,请问你的这个变频器最后怎么启动的呀?小弟最近也碰到了一台还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