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启动时压降过低接触器无法吸合,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8-08-11):
控制回路是 380V的电压,现在现场已经全部安装好,葫芦无法升降,一启动控制回路就掉电。该如何解决,非常急?

网友A:
1  增大电源容量

2  加大供电导线线径

网友B:
一启动控制回路就掉电?仅仅是控制回路的话就好好查查线了。

网友C:
可能就是线路有问题,。。。

楼主:
不带电机空操作都是正常的,控制回路和动力回路分开的,线路上是没有接错的

也单独用开关带电机试过,葫芦可以正常上升下降,但是接入控制后,一操作控制回路就断电,可以从接触器吸合看出

线路上肯定没有错误,唯一就是启动瞬间压降太大导致接触器线圈电压太低无法保持。

还请多给点意见,如果电源问题无法改进,从控制回路方面可否加稳压器等办法解决。

网友D:
1  考虑到电机的电缆线径

2 控制回路的断路器是否选小了

3 接触器线圈和供电电压匹配

网友E:
是否元器件选择的匹配上有点出入,是否可以先检查元器件带载运行是否匹配!

楼主:
1,电机是18.5kw,选用电缆是10平方

2,控制回路断路器并不会跳,启动瞬间是接触器(包括总接触器)吸合不上。

3,线圈电压是380V的和设计是吻合的

网友F:
1是不是接触器电源接成220VAC了?

2专门供一个380VAC的电源试一试~~~~~~~~~~

楼主:
葫芦电机是ZD 18.5KW,通过正反接触器直接启动,接触器选用CJX2-9511.

网友D:
不知道你在接触器吸和合的时候测过控制回路电压没有,还要注意接触器吸和时电机的制动释放情况

楼主:
ZD型电机自带制动器,通电后,制动器打开,失电后制动器抱紧

网友D:
我记得是不是机械制动

网友G:
应该是启动电流太大造成,用开关电源给控制回路供电试一下.

网友H:
专门供一个380VAC的电源试一试

楼主:
现场用户等着处理该问题,请各位行家多提解决意见,只要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说

网友I:
启动时量一下接触器线圈电压,确认是不是电压低造成的,可能还是控制回路上有问题

楼主:
解决了,多谢各位同行的大力支持,原来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J(2012-05-14):
既然解决了怎么不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采取的方法呢?

网友K(2012-06-24):
引用 网友J:
既然解决了怎么不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采取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