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MODBUS MATER PORT0库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8-11):
您好啊,我是个菜鸟,我想利用S7-200的MODBUSmasterPORT0 与台达变频器通讯,但是好象MODBUS一般从站的地址是00001至09999是离散输出(线圈)
10001至19999是离散输入(触点)
30001至39999是输入寄存器(通常是模拟量输入)
40001至49999是保持寄存器
但是台达的变频器的MODBUS地址是2000开始的啊,

是不是只要ADDR的“40001”改成“2000H”就可以了呢?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A(2011-06-27):
大侠 您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想请教这方面没的几个问题 可以么 请QQ1603222819 谢谢

网友B(2013-01-20):
你将16进制2000H换算成10进制8192,再加1,所以要读写的地址就是4819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将16进制2000H换算成10进制8192,再加1,所以要读写的地址就是48193。

参考楼上

网友D:
谢谢了,我还认为地址可以随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