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226的编码器通道

楼主(2008-08-11):
PLC S7200的I0.1,和I0.1的端口接的编码器(编码器电源为15V)为什么要并一个2K的电阻(电阻一端接24V,一端接PLC的输出端),起什么作用,可否去掉。谢谢。

网友A:
请帖个图出来,估计是为了匹配电压来用的

网友B:
应该是限流作用,可否去掉应开编码器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