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可否实现定位控制?

楼主(2008-08-11):
FX3U可否实现定位控制?

FX3U支持几轴?

网友A:
没问题,本体可以支持3轴,不支持插补

网友B:
主机(晶体管输出)可实现3轴100KHZ定位功能,但不可以插补!如果使用高速输出适配器(FX3U-2HSY-ADP),扩展内置功能,那么可支持最高200KHZ,最多4轴控制,无插补功能

网友C(2009-03-02):
         FX3U和FX3UCPLC有内置的定位功能,标配有8条定位专用指令。在新增的成批设定定位指令中,只需通过顺控程序对GX Developer中设定的定位运行编号做指定,就可以执行定位。

        最大独立3轴,从Y000、Y001、Y002(晶体管输出)上输出最大100KHZ的脉冲串,带旋转方向信号输出。

网友C:
          3轴插补必须用三菱Q系列的产品。

网友D:
看上去就感觉很专业!~。。。

网友E(2009-05-25):
可以啊,3u是很新的产品呢

网友F:
3轴插补必须用三菱Q系列的产品----未必吧?FX2NC就可以插补啊

网友G:
可以的,没问题;安控科技www.cqacon.com

网友H:
FX3U没有专门的插补指令,Q系列的定位模块是有的

网友I:
请问你们所讲的插补指令包括圆弧插补吗?Q系列有这个功能?那我可以不用ARM 去做控制核心了!!!!

网友J:
可以,本体三轴,buzhi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