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笔记本都没有串口了呢

楼主(2008-08-11):
现在市场上的笔记本很少提供串口,但工控中用的最多的就是串口,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网上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问题,USB转串口可以吗..

网友B:
USB转串口总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C:
对于个人来说串口用处不大,可以USB转或直接上硬件装换卡!

网友D:
因为串口补淘汰了呀,呵呵,

将来肯定都是USB口的了

楼主:
USB转串口使用中有很多问题,不一定都管用

网友E:
DELL D630 带串口,

网友F:
买个PCMCIA卡转串口

网友G:
用USB转串口  驱动一装 还比较稳定。。

网友H:
USB转串口需要适配器和驱动

而其有时还有问题

楼主:
USB转RS485已经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有些软件支持,有些不支持,IBS就不行,谁有高招?

网友I:
bie别说笔记本了,现在的台式机串口也不多了.

网友J(2008-09-13):
现在数据线很多都是USB口的了,串口慢慢被淘汰了。

网友K:
呵呵 。

n久前就晓得了。

好像目前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换本本吧!!!

顶!DELL D630 带串口,

网友L:
PLC 发展有点慢了 都用USB口就好了

网友C:
大多数人用不到!

网友H:
有的笔记本有串口

网友M:
现在的外设基本上都USB化了,一般人买个笔记本,可能在它退役前串口一次也用不到

网友N:
顶!DELL D630 还带串口,

网友H:
ibm的一般有的。

就是因为不常用

网友O:
现在都是USB了,COM太慢了

网友P:
一些商用的笔记本还是有串口的,最近公司刚刚买过

网友Q(2011-03-22):
PCMCIA卡

貌似也可以,。

200块买了一个,不知道会不会贵~

网友R:
引用 网友Q:

PCMCIA卡

貌似也可以,。

200块买了一个,不知道会不会贵~

网友S:
我靠  买一个好点的USB转RS232C接口的线也很好啊,比如力特的就比较好,我用了几年都没坏

网友T:
这个一线在手,连接无限,好处还是很多的。

网友U:
现在想买带COM口的笔记本电脑似乎很困难了,但作为工控用,应该买带有EXPRESS扩展口的,再花几十元买个EXPRESS/RS232 CARD。 好的USB转RS232C接口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是不行的,必须靠真实的COM口。

网友V:
USB转232的,好的线还是还是稳定的。我5年前用的时候给害苦了,老是连不上,或者链接过程中掉线。现在的稳定了,串口会退出市场的。

网友W:
也没见到哪家笔记本厂商为工控行业考虑留个串口不好吗?毕竟短时间内串口在工控行业不会消失的

网友X:
可以定做一台的。我就定购了一台带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