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 和 PIW 的区别

楼主(2008-08-12):
刚开始接触到编程,有点不明白IW 和 PIW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在使用中如何确定使用呢, 请教一下大家吧..

网友A:
IW是数字量组成的一个字,例如iw1包括i0.0--i1.7,而PIW是一个模拟量输入点

网友B:
对于模拟量输入,用PIW和IW都可以,CPU输入/输出映像区有一定范围,对于没有相应的映像缓冲区的输入地址,一定采用PIW指令,而一般外设输入地址,都是没有映像缓冲区的。对于有映像缓冲区的输入地址,用PIW和IW都可以,但用PIW,表示直接取地址内的数据而非映像缓冲区的数据,相当于立即读取。对于输出亦是如此。

PIW是实时输入,在程序的一个循环周期中是可能变化的,IW不会变化,IW和PIW输入的都是16bit数。

网友C:
IW 是映象地址, PIW直接地址。。

网友D:
普通的开关量输入输出用PIW /  PQW都可以的,我见过,PQW  PQB  PIW PIB

网友E:
PIW是直接去读物理地址,可以理解为直接去模板采集信号;IW是去输入、输出映像区去读取。PIW响应是实时的,也就是说在你程序执行的时候读取当时的值,但效率低;IW稍有滞后,因为IW只是系统周期性的刷新,但是效率高。另外映像区是占用系统内存的,所以不可以无限制的开,对于大系统来说只能取一个折中的大小,对于超出映像区的I/O点只能通过Pxx来读写,而在映像区范围内的PIW/IW都可以,但区别如前所述。

网友F:
PIW是直接去读物理地址 IW是输入

网友G(2008-10-17):
解释的很清晰,学习了,原来我也不是很懂的,现在知道了。

网友H(2009-03-17):
解释的很详细,值得学习,谢谢了。

网友I(2011-05-03):
解释的很详细,值得学习,谢谢了

网友J:
PIW是直接读取的,不经过输入映像区,直接读取,而IW则是经过输入映像区的,二者的读取途径不同,读取速度也不同,但都是16位的。

网友K:
 原来如此 啊!学习了!刚刚学习PLC,感谢了!

网友L:
这类问题帖很有实际指导意义,支持。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开关量输入输出用PIW /  PQW都可以的,我见过,PQW  PQB  PIW PIB

 PI或者PQ是不能位操作的 只能 PIW  PID,PQW,PQD

网友N:
西门子一级代理商

特价销售
6ES7 307-1EA00-0AA0
6ES7 321-1BL00-0AA0
6ES7 331-7KF02-0AB0
KTP178
西门子S7200-300-400PLC 特价销售
西门子触摸屏、变频器 优势产品
PLC周边产品(编程电缆,前连接器,导轨)
西门子变频调速器(优势产品)
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西门子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以上产品,有需要请联系~
QQ:1415472996
电话:13871032759
联系人:艾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