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程序?

楼主(2008-08-12):
请问台达的触摸屏能像Proface那样能从触摸屏上读出并监控plc的程序吗?

网友A:
目前台达的触摸屏还没有此功能!

网友B:
呵呵;台达不支持;

三菱的F940连FX系列PLC时可以当手编器;

OMRON的屏连OMRON PLC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B:
PROFACE的屏只是有透明功能,可以通过GP用电脑与PLC通讯,但屏上面是不能当手编器用的;

网友B:
这是OMRON的,与OMRON PLC通讯时有这个功能;

网友A:
感谢您提供的图片,目前台达好像有一款屏支持编写/下载WPL程序,我记不太清楚了。你可以询问一下中达电通王乃全(王工),它主要负责HMI。

网友C:
都满厉害的拉

楼主:
谢谢大家,那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台达哪种型号的触摸屏支持pc上传和下载plc程序和监控plc,需要设置吗,如何设置?

网友D:
触摸屏有自己的程序,触摸屏不能上传和下载plc程序,触摸屏可以和plc通讯。

要先了解触摸屏是做什么的。

网友C:
PM 的好像可以写程序写人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