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比较

楼主(2008-08-12):
各位好,在程序中,w400的数值是逐渐增加的,我想一分钟,w400增加了多少,如果增加的数值大于某个数,D225就加上一定的数,如果小于某个数,D225就减小一定的数。

我想达到这个目的应该怎样做,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定时触发,比较输出,就行了

网友B:
用递增指令,定时触发递增指令。然后用比较指令,当大于时加数值,小于时减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