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DV-700变频求助!!!!!

楼主(2008-08-12):
松下DV-700变频面板操作键全部无效,因为没有变频手册也不知道怎么样调试参数,谁有这款变频资料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A:
那可能就是面板有问题了;

网友B:
翻以前的帖,有 人问过了,是锁了。

网友C:
不是的吧,就是锁了也可以按动的,只是参数锁了,跟按键没关系

网友D:
锁了后,按键也按不动的,我今天就碰到过一台松下M1D的.解决方法:按住设置键不放再上电试.......仅供参考而已.

网友E:
如果是键盘有问题的话,你先检查一下键盘线路板是不是太脏,打扫一下,按理讲除非是黑屏,只要亮的话键盘应该会有反应的

网友F:
有可能参数全部锁定了,DV707的是上电的时候一直按MODE键就可以解锁了,试一下吧

网友G:
 不要用松下的变频器会出大问题的,我公司以前大量使用就出了大问题,现在就一个都没有再用了!还不如台达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上电时按MODE解锁我也试过,没有用。我打电话给松下公司他们说已停产十来年,表示不太好修了。

网友H:
面板坏,更换一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