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WINCC过程值归档后,看不到历史数据与曲线,为何

楼主(2008-08-12):
1。WINCC6。0 与 STEP7V5。3 模拟器已运行上了,WINCC上数据已显示;

2。属性中“变量记录运行系统”钩子已钩上了;

3。过程变量也设了,趋势曲线也设了,时间轴都精心设了;

4。SQL 2000SERVER也运行了,

5。故障:现在曲线图上没曲线,表格里的变量没数值,数据库中无数据;似乎

      过程归档并未进行;

    不知问题出在哪一个环节?

楼主:
趋势图上的GO键已点,出现红色STOP,说明已开启;

下面的变量数据表格没有“数据”与“日期/时间”是空的,说明并未采到;

网友A(2009-04-11):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09-09-15):
计算机  “ 属性” 那个里面“用户归档”你勾选了吗?看看,我觉得你的问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