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BT40S 1.5KW变频器上电风扇不转

楼主(2008-08-12):
森兰BT40S 1.5KW变频器上电风扇不转,可以运行,不知道是不是温控风扇,谢了

网友A:
不是,上电就转

楼主:
看来是有问题   谢了

网友B:
是否运行后风扇才转?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C:
有的风扇可以设置成温控型,低温的时候不运转,如果参数正确,风扇坏或电路故障

网友D:
仔细查看说明书,应该有说明。

网友E(2009-04-06):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在风扇的单独供电电路坏了

网友F(2010-08-16):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毛病,运行也不转,说明书上也没说是温控的,可能是因为有个光耦V247T坏了,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代换,随便找了个换上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