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点积灰造成回转窑主机自停故障

楼主(2008-08-12):
冀东三友熟料生产线于2000年点火投料,进入试生产阶段。在此期间,经常出现回转窑主机自停的故障,严重影响了水泥的产量和质量。此故障出现没有规律,表现为在运转过程中突然停窑,中控显示有备妥,现场无故障记录,重新开启后,窑仍能运行(有时需开数次),反复出现多次,工艺人员称之为“偷停”。
查找原因
  因为窑主机是由中控操作的,所以首先检查I./0,初步分析认为组态有问题(此前因此问题,曾造成窑尾电除尘器风机停机,从而造成全线停机),后将I./0 网线用钢管屏蔽后,虽减少了通讯故障,可窑主机仍然自停。
  从现象上看,停机后有备妥,说明故障存储回路没问题,为找到主要矛盾,我们将连锁条件一一解除,问题并没有解决,那么造成驱动回路断开的原因只能是“应答”信号了(驱动回路靠应答保持)。后从现场将“应答”信号短接,并在./0 程序中用“驱动”代替“应答”,结果又出现停机故障,回转窑在运转过程中转速突然变为零,此时中控仍显示运行,停机再开,窑主机仍能正常运行。仔细检查./0 的模拟通道及各测速元件,均正常,说明问题并不出现在./0 上。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现场,对照主电动机控制原理,对其硬件接线进行仔细检查。发现回路各个元器件和外部元器件(紧停按钮、离合器限位开关等)也正常,我们怀疑接触不良,紧固所有接线,故障依旧。
  为了进一步准确判断,在停机时,笔者将主回路保险拔掉,现场(窑主机打到现场位)空负荷试车,同时监视中控各点状态,一切正常,用改锥轻敲各继电器及接触器数次,未发现任何问题,于是怀疑存在干扰。但从原理图上看,各主要元器件均有抗干扰措施,检查各电阻及电容,都完好无损,一时使检修陷入困境。
  笔者仔细回想故障现象,现场反复开停机数次,终于发现在开机期间应答继电器:" 指示灯有闪烁
  现象,闪烁时间极短,不易察觉;,此现象说明:" 有失电的现象。查看说明书,发现驱动是窑主机控制器内部若干个点,即“驱动器上电且无故障”。第一个点已被证实无故障,第二个点从监视器上监视有变化。此点与主接触器的辅助触点相联接,那么问题只能出现在辅助点上,仔细检查辅助接点,除灰尘外无明显损坏,擦去灰尘,触点完好。再试车几次,不再出现上述现象,一切正常。为了模拟现场,又找来些灰,撒落在触点上,接触器吸合后,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 端子电压,接近电源电压(低电平有效),此时无应答信号,窑主机停机。

网友A:
模拟量谁都知道要有滤波,数字量没有多少人想到要滤波!

网友B:
经验.解决问题还是应该从简单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