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的空气开关用两相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楼主(2008-08-12):
我们宿舍楼的4-5层的供电住线黄的那相对地漏电,我在晚上没有办法,便把黄的那相不用,分到另两相上去了,请问三相的空气开关用两相能起到保护作用吗。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不可以吧...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D:
可以的,你可以 看看ABB的小开关也有这样的控制例图!

网友E:
三相要平衡 啊!!!

网友F:
当然可以

网友G:
鄙人也认为可以

网友H:
完全可以

网友I:
可以,不过还要考虑到三相平衡,主线载流量等问题,怎么漏电,能否说清楚一点?

网友J:
没有问题

网友K:
当作单相使用都可以,因为三相里面每相都是独立的。

网友L:
没明白!三相并两相不是相间短路了吗???

网友M:
可以的,因为三相空开的每一相都有单独的过流装置,无论哪一相过流其过流装置都触发脱扣机构动作,达到过流保护的目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可以的,因为三相空开的每一相都有单独的过流装置,无论哪一相过流其过流装置都触发脱扣机构动作,达到过流保护的目的。 照明线路是可以的,动力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