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可以用普通变频器控制吗?

楼主(2008-08-12):
交流伺服电机可以用普通变频器控制吗?

楼主:
   有人知道吗 ?

网友A:
你得说清楚你问什么要这么用,要想达到什么效果?你用个伺服电机不可能只是让它转起来吧,你要满足什么指标?

如果是PMSM永磁同步伺服电机,用电压等级相同的通用变频器V/F控制方式可以转起来,但可惜了这个伺服电机了,一般不能用异步电机矢量控制方式控制同步电机;如果是异步伺服电机到是可以用矢量控制变频器驱动,但性能指标能不能满足要求就不一定了。

一家之言,说得不对多包涵。

楼主:
我现在要做一个左右来回运动小车的系统,以前用光电开关,但是现在客户要改造,改造后用伺服电机,来达到精确停车控制,怎么做改造比较好。

网友B:
那肯定是不行的,伺服电机和伺服控制器是不可隔离的,专门用来控制精度较高的要求的,所以普通的变频器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如果只是要求精确停车,用矢量型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也可以,精度高需要位置环。

网友C:
“如果是异步伺服电机到是可以用矢量控制变频器驱动,但性能指标能不能满足要求就不一定了。”,如果是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就不能用普通的变频器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