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锁定了怎么办

楼主(2008-08-12):
一台西门子MM440 18.5KW变频器,BOP键盘没有显示,打开变频器,将连接线插头重新安装后,键盘有显示,但是始终显示F0015故障信号,本打算调出P参数,用参数P0601取消温度传感器,这样就不会有故障报警信号了。然而,奇怪的是,所有键盘都不好用了,好像锁定了,请教大家,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Drive monitor 软件通过电脑来修改P0601参数。

楼主:
谢谢楼上,由于很久没有用Drive  monitor访问变频器了,所以,我想用键盘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我短接变频器测温端子14,15,上电以后,始终报警F0015..这时按下BOP任何按键均没用,好像锁定一样。长时间按下Fn键也没有效果,同时按下几个键也没有效果,能不能是变频器硬件故障。

网友B(2008-09-16):
短接测温端子好像不行吧,试试短封一个几百k的电阻,如果是插件允许带PT100的话就用100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