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参考一下能否用国产步进电机来代替此进口步进电机!

楼主(2008-08-12):
前者为进口步进电机数据表,后者为国产步进电机数据表。
现在进口步进电机(型号为:PK268-02A)因外力导致该电机完全报废。本人想用国产电机来代替不知道可以否?准备用国产型号为:57BYGH7401。参看上图。
谢谢!!!

网友A:
国产的数据,你就别把它当数据了,只当是个形式!昨天就有一厂家跟我坦白交待了呢! 那些数据根本都是假的,胡乱编的。

楼主:
不会吧!!!要是真这样那我还得好好考虑哦!!!!

我现在做一产品!!垂直驱动约12KG平台,用16MM丝杠,螺距为4MM。配合直线导轨。还在考虑是用57系列还是85系列电机哦。要是象楼上所说,那些数据完全是假那我拿什么来参考呢???如果我用85系列当然是没什么问题,因为在电机力矩选用上根本没问题。如果用57系列万一力矩有问题,比如例句不够。那我还得要重新设计电机座,那不是自己找的麻烦!!!!

要是我用85系列的另外一个考虑是电机体积有点大,看上去和机械配合不协调。看来又是一麻烦事了!!

网友B:
步进的话我倒觉得力矩是没有问题,倒是步距精度,转动平稳性等需要楼主考虑下国产进口之间的差距

网友C:
要替换,需遵从几个原则:

1.法兰和安装尺寸相同

2.力矩矩频特性相当

3.相数和步距角相同

4.电机电压和电流相同

如果不是特殊精度要求,个人以为国产步进电机和进口步进电机差别有限,上海鸣志就是很好的供应商,一年出产数百万只步进电机,且主要销往国外(恐怕其中就有不少以洋品牌返销回来的)。

楼主:
先谢谢波大虾指点!你所说的前3点数据到是差不多,就第4点有点不同,国产得电流小了点,但是电压就不知道了!

网友C:
电流小多少?如果是恒压驱动,低压工作,电压往往不是问题

楼主:
刚刚去了上海鸣志那网站上看看了!!人家推荐用23系列!!难道其数据也是造假??

楼主:
电流小多少?如果是恒压驱动,低压工作,电压往往不是问题
-------------------------------------------------------------------------------------------------------

波侠!!!那电流小了一半哦!!!!可行吗??

网友D:
不会把国产的可不能这样啊

网友C:
如果你是指同样力矩的电机,比如23HS0402和23HS0403,其电流分别为2.1和1.3A,这是因为反电势设计不同,或者说绕组的匝数不同,最终的峰值转速也不同。其实电机的个头应该是一样大的,峰值出力也一致。

楼主:
这是因为反电势设计不同,或者说绕组的匝数不同,最终的峰值转速也不同

---------------------------------------------------------------------------------------------------

既然有怎么多不同得地方,那么在应用中同样也有怎么多的不同点,该这样来选择或者是区分这些不同对机械配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网友C:
上述因素主要影响系统的最高运行速度和高速段矩频特性,因此供电电压需要与电机的反电势相匹配,电流小的,反电势系数高,电流大的,反电势系数低,同等供电电压下,最高运行速度前者可能低于后者。

网友A:
楼主看清楚了、这个23是型号,相当于我们常说的57的,而23对应的是60

其实按计算,你的负载理论上用42的都够了! 就是怕数据不可靠!

楼主:
楼上得兄台我就是看你说的国产数据都是瞎编的,所以心理才没底啊!!!!!

但是用42应该不够吧!!我那负载是垂直运动!还有你能帮忙告诉我你是怎么来计算扭力吗???

网友E:
可以做的,上海鸣志的产品目录的数据是真实数据且有样机保存,放心吧,小菜一碟,能搞定。

网友E:
还有一点,国产的步进电机还是不错的,比全球第一的厂是差一些,但远远不是想象中那么差,对于一般的运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我告诉你怎么算? 呵呵。

你去找一份东方马达的手册,附录里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但是需要你有一定的物理知识,其实只要有高中物理基础就够了!

由于涉及到一些公式不好表示,比如什么根号啊,摩擦系数呀之类的!  我大概核算过,你的负载就用42的步进,正规的厂家提供的,绝对可以满足!

你的垂直负载的本身需要保持力矩为 mg*丝杆导程/ (2Pi*效率)   ,设丝杆传动效率0.9,那么Ta= 12*9.8*0.004/(2*3.14*0.9)=0.083N.M , 再算一下预负载,加速转矩…… 只要你的运动条件不极端,用42电机完全没问题! 我看了一下山洋的42步进保持力矩为0.3 N.m以上!

楼主:
先谢谢楼上老兄指点!!

我计算公式是如下图:

但是我这个计算和你那结果完全不同,12*9.8+12*(0.01333/1)=117.75n.m。(移动速度为:0.01333m/s,加减速时间为1S)
不知道我这计算和你那计算有有什么区别没???

网友A:
没什么本质区别,这种计算是我们学物理时常用的,直线运动的计算。 但是实际工程中反而是旋转运动的居多,所以才会搞出个什么转动惯量,角加速度等概念来。

其实这两者是可以用公式进行转换的。

楼主:
可是我和你那公式计算结果完全不同啊!!!!

网友A:
你计算的是力!最终还是要转化到电机轴上的力矩! 你是怎么算的?

楼主:
12*9.8+12*(0.01333/1)=117.75n.m。(移动速度为:0.01333m/s,加减速时间为1S),这是我那计算公式。

网友A:
大哥,你这个算的是“力”好不好! 而不是“力矩”! 你的单位应该是N,而不是N.m

说句不爱听的话,先把高中物理基础打一打吧(没有恶意),其实这个力和力矩的概念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初中物理就学了的

楼主:
哈哈哈哈哈!!!!!水冲龙王庙了。不知道是那家管那家了。谢谢楼上指点!!!

网友F:
1n=9.8nmwm

楼主:
还真不知道25楼那是啥公式??不知道有没有申请专利哦!!

网友G:
至于要这么复杂吗,小气得很,把所有控制器驱动器啥的全部给扯来扔掉,重新自己做好了,你修好难免以后其他部分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