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变频器ATV61的MODBUS通讯??

楼主(2008-08-12):
现在要用上位机力控软件和变频器的集成MODBUS口进行通讯,需要设置变频器的那些参数?变频器的干扰会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通讯?

网友A:
真巧,我最近也想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网友B:
俺用三菱、台达、松下的PLC与schneider的变频器做过MODBUS,可站内发消息联系!

网友C:
在菜单1.9处设置modbus的地址,波特率和桢格式

网友D(2008-10-06):
对于干扰做好屏蔽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去在施耐德网站上看看

施耐德变频与施耐德PLC进行通讯的案例。

网友F:
对:幸福阳光 关于

可以去在施耐德网站上看看

施耐德变频与施耐德PLC进行通讯的案例。

就是这个

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n/schneider/otherTypeIndex.jsp?PID=0604&ID=06040706

填写使用心得还可以赢奖品

内容的回复:

楼主(2008-11-05):
变频器是一个干拢源,会对电源网络造成干扰,需要加个电抗器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