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300一些问题

楼主(2008-08-12):
我很快要用s7-313c做一个程序,看了一下西门子的手册,感觉有好多疑问,希望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1.如何调用一些OB,如OB102,0B35等,我在OB1中LAD语言下是选不了这些组织块的,那我怎么用这些OB呢,还有这些OB是怎么运行的,是周期扫描吗?
2.用脉冲控制伺服定位该用什么指令呢,我以前用的是台达的,比如PLSV,PLSR,DRVA,DRVI等
3.用MPI连接PLC和HMI该怎么设置?
4.为什么有些FC,FB和SFC会自动加锁啊,我自己创建的FC怎么也会自己加锁?
5.在S-300软件里面的库文件下面,在不同的目录下面有同样的东西,那有什么区别呢,还有就是在FC,SFC,OB的TEMP中的变量怎么使用,是直接读取或者用MOVE指令赋值吗?

谢谢了。

网友A:
有OB说明资料的!!!!!!!!!

楼主:
有些东西OB说明书中写的不是很具体,所以才来这里求教,还希望大家能帮忙一下。

网友B:
-1 OB 是系统自己调用的,你只要插入OB,并且在OB 里编写用户程序即可。

-2 脉冲控制侍服定位不是几个指令能够搞定的,你要根据实际情况自己编写程序。

-3 在PLC和HMI侧设定相应MPI 地址,在HMI建立相应通讯通道的TAG。

-4 SFC是系统功能,相当于DOS系统的COM命令,是系统自己带的;FC、FB可以自己加锁,一般的通过源文件来加(在特点位置加上特征字符串),或者通过第三方的软件。

-5 库文件相当于用户程序库,是需要用户维护的如果你把相同的库建立n个拷贝,当然会在不同的目录下出现同样的东西了;另外相同的块号未必是相同的东西。

TEMP顾名思义就是临时变量如果在未赋值前直接读取就会出现未知的结果,主要是为了存放和转储过程值,所以还是赋值的好;当然这就要看你的实际需要了,或许你就是要一个不确定的值呢?

不谢!

楼主:
谢谢亚星的解释,但还是有点疑问:就是伺服定位的问题,如何以一定的频率发出一定的脉冲呢,比如以2K的频率发出2K的脉冲,有什么功能块吗,没有的话自己该如何实现?

网友B:
对于高速脉冲输出或者说步进电机、侍服电机控制,首先要在硬件上选取时候的模板,一般的西门子的功能模板会代相应的资料、程序光盘。

楼主:
感谢亚星的答复,我去西门子网站上找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