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环位置调节器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8-08-12):
各位好:

         问大家个比较弱的问题:就是位置调节器的位置给定的单位是转,那么经过P或PI调节后,调节器的输出单位是什么?是不是由接收这个输出的转速给定来定?

        请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转/时间,即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转/时间,即转速!

请问是转/分?还是弧度/秒?谢谢!

网友B:
只要知道是速度环的给定就可以了,我想具体的单位应该是品牌而定吧

网友A:
无论是“转/分?还是弧度/秒?”,其间对于算法而言,就是差一个常数,具体表达如“3楼”所言,取决于品牌。

楼主:
对:波恩 关于无论是“转/分?还是弧度/秒?”,其间对于算法而言,就是差一个常数,具体表达如“3楼”所言,取决于品牌。
内容的回复: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