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在涂装行业传动链驱动的方案

楼主(2008-08-12):
涂装行业传动链驱动的解决方案
摘要:在涂装行业中传动链驱动为采用几台电机同时驱动,要求电机同步。变频调进性能好,逻辑清晰,低频力矩火等特点,同时本文还详细介绍汇川MD320变频器在传动链为台机同步的应用。
关键词:传动链 同步:变频调速

一、 前言
目前在涂装行业中由于涂装加工工艺流程较多,且规模较大,机械化生产线取代人工生产线。被加工工作多数,采用吊空线或地盘线输送,在整个加工工艺流程中循环运行。传动链一般都很长,几百米至几千米不等。这样,一台电机驱动根本实现不了,就要求几台电机同时驱动一条链条,就必须让电机实现同步控制,否则链条就容易堆积或断裂。
二、 控制方式及控制要求
解决多台马达作同步控制时多数厂家大都采用两种控制方式。
1、 早期在变频控制技术未得到广泛应用之前,采用滑差调速电机拖动(俗称VS马达控制器或速比控)。利用行用行手全开关调整滑差。VS马达控制器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带电压负反馈的,单相晶闸管整流控制器,其VS控制器输出一个直流供应给VS马达的励磁线圈。此控制系统的交载特性相当差,低速时,速度极不稳定,容易造成系统链条堆积或断裂。
2、 采用变频器加异步电机施动,利用行程开关调整速差。其控制原理是:在链条
的每一传动正段中,安装一个传动座和一个调整座。调整座是移动的,可以用于存储过多的链条,当链条区段速度不一致时,链条会伸长和收紧。这样调整座的移动会让其行程开关发生状态变化,从而调试马达的速度,使之达到平衡输送的目的。
此系统工作时,调整是靠行程开关来检测,各区段链条的伸长和由紧。我们知道调整座不可能做得太长,行程开关也不能安装太多。因此,马达的速度调整是有级的,跳变。调整幅度较大,调整座不断调整,导致系统频繁动作。机械磨损快,且链条运地速度慢。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段,性能更可优越,成本更低的传动链自动化驱动方案。
首先我们采用深圳市汇川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MD320系列多功能矢量控制变频器,因为此变频器在传动链的自动化驱动方面有以下优势。
a、矢量控制技术,稳速精度是 开环:±0.5%
闭环:±0.02%
b、低频转矩大,0.5HZ 满转矩输出。
C、功能强大
① 特有频率源选择模式积给定模式,X、Y模式。
共有 X给定模式
X+Y
X/X+Y切换
X/Y切换
D、过程PZD控制系统。
只需从模拟量输入端口(0-#0V/0-20MA)引入反馈信号,即可实现过程PZD系统的自动化控制。
因此在整个系统中,无需PLC等自动化产品作过程PZD和其它功能,只要简单的线路联接,就可以实现整个传动链的自动化控制。
(1) 各驱动马达基本同步,传动链条不堆积,不断积。
(2) 最交线速度要求达到5.5m/mm
(3) 调整座调整量越小越好.
(4) 调整座需有超线保护.

三、 控制原理:
1、 调整座细滑轮或步条上加装一个角度传感器,将链条的伸长或收紧化通过传感器检测,并转挨为0-10V/0-20mA的模拟信号,作为PZD的反馈信号,送回变频器。
2、 通过变频器的键盘设置,调整座的平衡点,系统根据反馈信号与PZD给定的平衡点作比较,决定马达的调整方面和速率。
3、 由于PZD系统反应,调整座与平衡点稍微发生偏移时系统立刻做调整,这样,保证了在交速能有效调整。
4、 由于变频器采用矢量控制保证了速度不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克服低速、速度不稳定的缺陷。
5、 采用主式结构,所控制模式用变频器均为开环矢量,其速度可以通过面板设定或外置电信器给定。将一台MD300型的矢量变频器作为主驱动输出,一个模拟信号0-10V/0-20MA从驱动变频器,多台从驱动可以
6、 其运行频率转矢为模拟信号,通过AO并联,作为从驱动变频器的同步转速,其偏差可以通过模拟量通道AZO的定义来修正。
7、 从驱动的辅助频率源来自于PZD。这样,从驱动马达的速度就靠调整座的信号来主驱动马达的速度,达到同步的目的。
8、 在调每一个调整座安装极限开关,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四、
本系统在优化参数值之后,传动链的运行非常稳定。而且本系统电气器体配置简称,逻辑清晰,与原老式系统相比,省去了价格昂变的同步控制板和PLC,成本有较大的降幅。在行业应用中是一个性价比良的方案。

参考文献
1、《MD系列模块化变频器MD320用户手册》2004年深圳
2、《自动控制理论》第二版,华南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