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两相输入无报警?

楼主(2008-08-12):
请问西门子MM4201.5KW变频器,由于主开关的问题,缺一相,却无任何报警,请问可否影响变频器的使用?

网友A:
MM420可能没有输入缺相保护

网友B:
缺相运行会引起输出电压略有下降,带负荷的能力变小。

网友C(2008-10-08):
带负载能力会下降,如果不是满负载运行,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D:
缺相带负载肯定不行呀!这样对变频器对电机都不利。

网友E(2008-11-07):
我们用过台达M系列的变频器也有这个问题。并且电机负载小时运转正常,但负载一大变频器自动切断输出,并且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F:
负载大时会损坏变频器,确切地讲最可能会损坏整流模块,本来三相提供的电流现在是两相在提供,整流模块中还在工作的二极管的电流是原来不缺相时的根3倍,而一般中小型变频器整流侧没有过流保护;另外,由于缺一相,整流出来的直流每周期从六个波头变为两个,滤波电容达不到原来的滤波效果,会影响输出和电容寿命,如果供电电压波动,还会损坏逆变模块,也就是说对电源质量的要求变得更高。

网友G:
楼上的说的厉害。    我认为短时间使用没有问题。既然知道了更换不久的了。你的变频器没有报警是因为你的负载比较轻 。变频器能工作。如果负载重的话早就报警欠压了。

网友H(2009-01-14):
变频器对输入缺相报警,基本是按照直流电压的纹波变化来判断的,所以如果输入两相380V,如果负载小,不足以引起报警

网友I:
MM420变频器无输入缺相检测

缺相时仍然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

但很容易损坏三相整流桥

原因很简单

你可以分析一下单相输入三相输出带来的后果

网友J:
一般小变频器或经济性变频器,都没有输入的缺相保护,主要是成本问题。这也就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单相输入后,直流纹波会增加,负载增大时纹波会增大,直流电压会下降,变频器就会报警,主要也是依靠这种保护来作为缺相保护

网友K:
输入缺一相容易坏整流桥和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