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各位版主,帮忙分析分析这个变频器改造离心风机的怪问题

楼主(2008-08-12):
各位大虾,我遇到个奇怪的问题:90KW的离心风机用110KW的变频器改造,电机额定电流175A,启动后只到42HZ电流达到260A,电流降不下来,变频器过载保护!所有能有关的参数都调整过,都没有办法解决。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A:
???楼主8.4号的时候发过一次,问题还没解决吗?

网友B:
风机做动平衡了吗?

网友C:
改造前的工频电流是多少啊     要是工频正常 看看变频器的三相输出是不是平衡 曲线对不对 是不是加速时间过短啊 (不要低于80秒) 再不行换台变频器

网友D:
三相输出是不是平衡,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E:
你可以按以下步骤调试:

1. 松开电机与风机的接手,让电机空载工频运行,I0<60%Ie, 否则,就必须检查变频器和电机,如正常则

2.连上电机与风机的接手,让电机空载工频运行,I0<60%Ie,否则,就必须检查风机系统.

网友F:
建议查一下基本频率是多少?可能你的基本频率是60Hz,甚至100Hz。

如果你的基本频率并非50Hz,那么变频的输入电流不可能达到170A.

楼主:
6楼的朋友,我的基本频率是50HZ,没有错!

网友G:
离心机风机,风门有全打开吧.

应该不用到50HZ啊,浪费电

变频器用几年的了,是不是有些元件出问题的了,

要不然你的电机有问题

网友H:
风机过载,查一下风机。离心水泵有时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I(2008-11-25):
我也遇到上面所说的情况.我现在风机是5.5kw的2极电机.2900转.11.1A   50hz.  380v角接.  .变频7.5的 .   变频在运行到40hz左右电流就超过16A.过一会就报过流.变频运行模式用变转矩.加速模式用非线性........希望那位达人指点指点..

网友J:
10楼将转矩提升功能稍微加大点,或者将额定频率改成45HZ试试。

网友K:
是不是你把它接成星形运转,呵呵,我原来这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