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在风机应用中——报过流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08-12):
本人前段时间碰到,ABB变频器的功率是315KW。客户反应在开启几十秒后报过流。

1,首先变频器的应用是风炉,这样就有一个进风口和一个出风口。客户和我说,他把出风口的阀门关死。

2,在开几十秒后报过流。

我分析是这样的:首先报过流,那就是看电机有没有堵转,堵转会报过流。

然后,负载比较大,变频器选型过小。但是由于是风机应用,所以选型太小我就排除了,

再考虑客户说他把出风口的阀门关死了,其实只要懂变频器风机应用的话,就知道水泵和风机型是平方转矩,无过载应用,而变频器的电流大小是根据出风口的风力大小决定的,他们之间是成正比的。出风口阀门关死,理论上说是无输出,变频器电流应该接近于零。反而不会报过流。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让客户确定是否出风口阀门关死,结果他确认回复后是进风口关死。这样一来就可以确定产生过流是由于进风口的阀门关死了。导致报过流,打开一半后变频器正常。故障消除。

如果各位朋友还有其他的情况遇到过可相互探讨。谢谢。

网友A:
比较有意思哦!看来还是要和客户多多沟通哦!

网友B:
各位大虾,我遇到个奇怪的问题:90KW的离心风机用110KW的变频器改造,电机额定电流175A,启动后只到42HZ电流达到260A,电流降不下来,变频器过载保护!所有能有关的参数都调整过,都没有办法解决。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C:
我使用的 一台ABB变频器,控制电机转动只有一个方向,而I/O口信号没有什么问题,请问可能的 问题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的 一台ABB变频器,控制电机转动只有一个方向,而I/O口信号没有什么问题,请问可能的 问题是什么?

看下1003这个参数,1为正转、2为反转、3为正反转,如果设置是1或2,自然只有一个方向,设置为3就可以了。

网友E:
“这样一来就可以确定产生过流是由于进风口的阀门关死了。导致报过流,打开一半后变频器正常。故障消除。”

1、你的风机不是离心风机!

2、由于不是离心风机,出风门管死,压力增大,功率增大,报过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虾,我遇到个奇怪的问题:90KW的离心风机用110KW的变频器改造,电机额定电流175A,启动后只到42HZ电流达到260A,电流降不下来,变频器过载保护!所有能有关的参数都调整过,都没有办法解决。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1、你的风机系统,是在点炉后,烟筒热气流空吸作用形成后的一个风力朴充系统;

2、如果没有烟筒热气流空吸作用,你的风机功率根本不够,所以处于过载状态;

3、点炉后运行,系统风力主要靠烟筒的空吸作用,你的风机系统便可进入正常状态!

4、你可以找原单位的老技术工人,好好招待、询问,他会帮你大忙的!

网友F:
ABY变频器ACC 800,每次启动都报故障--SHORT CIRCUIT(2340),现在确定外部线路没有短路。速求解决方案

网友G:
哥们`````我也是用ABB510的`用在中央空调上````冷冻泵上的.情况上这样的`````运行一断时间(时间不定 有一天二天```      )后会报过流.................能复位!变频器这边我检查了```没有问题......请请教....应怎么检查````谢谢`

网友H:
如果是水泵过载,有可能与你的并联水泵数量有关。

如果是风机,有可能与当时的室外温度、电压有关(同时低电压、低气温、及电机功率余量小)。

如果都不是,那有可能就是变频的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水泵过载,有可能与你的并联水泵数量有关。

如果是风机,有可能与当时的室外温度、电压有关(同时低电压、低气温、及电机功率余量小)。

如果都不是,那有可能就是变频的问题了。

并联水泵数量有关`````````````````想听一下```谢谢

网友G:
一拖一的```

网友H:
几台水泵并联?他们的进出口并在一起?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虾,我遇到个奇怪的问题:90KW的离心风机用110KW的变频器改造,电机额定电流175A,启动后只到42HZ电流达到260A,电流降不下来,变频器过载保护!所有能有关的参数都调整过,都没有办法解决。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1、你的风机系统,是在点炉后,烟筒热气流空吸作用形成后的一个风力朴充系统;

2、如果没有烟筒热气流空吸作用,你的风机功率根本不够,所以处于过载状态;

3、点炉后运行,系统风力主要靠烟筒的空吸作用,你的风机系统便可进入正常状态!

4、你可以找原单位的老技术工人,好好招待、询问,他会帮你大忙的!

你以为是过去烧土炕呢?

一般锅炉的排烟是靠引风机从炉膛内吸,然后送入烟道的。正常炉内为负压,引风机吸的

燃油、气锅炉是靠鼓风吹的。

网友J(2009-09-24):
引用 网友A:
关于比较有意思哦!看来还是要和客户多多沟通哦!

出售ABB变频器 全国一级经销商。型号齐全,现货,有意请来电查询,15010603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