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如何确定附加IO模块后每个点的地址

楼主(2008-08-12):
各位高手帮帮忙,如何确定附加IO模块后每个点的地址?

网友A:
可以在硬件组态里修改和查看

网友B:
如是s7-300的系统,用硬件组态进行分配就可以了

网友C:
对,在硬件组态中分配.

网友D:
硬件组态中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E:
在硬件组态中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