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

楼主(2008-08-12):
科比00F4010-2009  15KW用在电梯上的   起先是开关电源坏了,菜鸟虽然不才,也还是给我修好了,装上去一切正常,启动就跳故障EUP  欠压故障:直流电路欠压。可能原因:(1 输入电源电压太低或不稳定;2 输入接线错误;3 输入端变压器太小,或接线不正确;4 所以的输入缺相)。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还是输入有问题,查一下光藕,或滤波电容

网友B:
很简单的!你没有修好,它的工作电源是多路转换的,你可能只修好了5V的电源,所以机器有显示,启动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