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问题

楼主(2008-08-12):
各位高手,请问s7200能组态模块吗?  如果能,软件里如何组态?

网友A:
S7-200这种小型PLC,它的模块一旦位置定了,I/O地址就定了,不存在组态模块的问题。

S7-300才需要组态。相互学习!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s7200硬件地址是固定排列的,不需要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