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压缩机跳低压保护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8-12):
制冷压缩机跳低压保护是什么原因?

可以看到低压表压力已经指示到0或0以下。并且工作时有些裸露的地方起霜严重。

网友A:
有一下几点原因:

1.冷媒不够。

2.管道有泄漏。

3.管道脏,堵了。

4.管道变形。

5.截止阀未打开。

网友B:
你的压缩机用于什么场所?

制冷要来做什么的?

楼主:
感谢一楼的回复。因为过去没搞过制冷机,公司有一台也没图纸,几年没出问题也没过问过,现在有问题了也不知从哪里下手?看来楼上对制冷机是行家,不知有没有系统原理图或控制原理图发一份参考学习一下。hege377@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压缩机用于什么场所?

制冷要来做什么的?

这台制冷机是冷冻水用的,然后用冷冻的水来冷却生产用的材料--胶水。

主机是7.5kw的。

楼主:
其用的压力控制器是YK306,有六个接线柱,但搞不清都是什么作用。

楼主:
压力控制器的接线方式如下图:
没有这个压力控制器的资料,搞不清端子的含意。

网友C:
 应该是管道堵  或者是蒸发器端的吸热量不足     液态制冷剂没有充分汽化

网友D:
考虑你的膨胀阀是不是有堵塞或开度不够

楼主:
昨天加了制冷剂以后可以看到低压压力到了2kg左右,但压缩机一工作这个压力马上又降回0了。是不是制冷剂泄漏了?会在哪个部位泄漏呢?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系统原理图和控制原理图。

网友A:
照这种情况看有可能:

1.膨胀阀有堵塞或开度不够 。

2.膨胀阀前的过滤器脏堵或坏了。

3.板式热交换器脏堵或有泄漏。

网友E:
楼上详得比较好!

网友F:
又学了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这种情况看有可能:

1.膨胀阀有堵塞或开度不够 。

2.膨胀阀前的过滤器脏堵或坏了。

3.板式热交换器脏堵或有泄漏。

这些原因会造成制冷剂的泄漏吗?

网友G:
你看一下过滤器和热膨胀伐吧上次我单位的制冷机就是这个故障,后来发现是热膨胀伐坏了

网友D:
       堵塞和泄露是两码事

网友H:
工作时有些裸露的地方起霜严重,  在什么位址起霜严重。高压多少。

网友I:
现在怎么样了啊!!!

网友J:
1、管道脏堵了,跳高压!

2、冷媒不够, 管道有泄漏,跳低压!

网友K:
压缩机如果两端有压力表的话,就不难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作时有些裸露的地方起霜严重,  在什么位址起霜严重。高压多少。

膨胀阀上起霜严重。

楼主:
高压表和低压表都有,高压正常。现在在等着加冷媒。

楼主:
机器已经停了一天了,刚刚去现场看了一下,停机前变成0的低压变成了0.95MPa,高压是1.05MPa。但一启动机器低压马上又降成了0,高压只升了0.05MPa,然后跳低压保护,压缩机停机后低压又慢慢回升,然后机器再启动,低压又快速回落,又停机。现在机器就会这样反复的启停。

网友J:
“膨胀阀上起霜严重。”

1、膨胀阀上起霜,可能是漏的很严重;

2、膨胀阀上起霜,也可能是脏堵;

3、脏堵的特征是高压高!

网友H:
加冷媒。,膨胀伐大。膨胀伐坏了。

楼主:
上面看到很白的那个膨胀阀就是结霜严重。

楼主:
再来一张,此系统高低压压力都很低。

网友L:
管道堵  或者是蒸发器端的吸热量不足     液态制冷剂没有充分汽化

网友I:
修好了请说一声,严重关注中,!!!

楼主:
现在判断是膨胀阀有点问题,并且制冷剂量也不足。

网友M:
修好了请说一声,严重关注中,!!!

l

网友H:
把,膨胀伐调大。。。

网友N:
工作时输出输入侧压力如何?

楼主:
最后还是请专业公司修好了,收费1200元,换了过滤器100元,膨胀阀400元(这个是不是有点贵,美国的)。其它就是雪种和服务费了。

网友O:
膨胀阀,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用的?

上次我这里一台中央空调压缩机组, 开不了机,高低压表都很低,咨询业内人士后,我把一个管道上电磁阀的线圈换了后,正常。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所谓的膨胀阀??

   换的那个线圈是这个品牌,但上面没型号, Parker  派克汉尼粉

网友H:
电磁阀打开冷媒开始系统循环。

 膨胀阀是调节蒸发器。

各是个零件。

网友P:
"换了过滤器"

过滤器做什么用?

楼主:
上面的图上电磁阀,过滤器,膨胀阀都可以看的到。

网友O:
   膨胀阀是上面黄色的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膨胀阀是上面黄色的那个吗?

黄色帽子的是电磁阀。

网友O:
   那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是哪个???

图片右边,白色(因为结霜严重)的那个。

网友J:
1、一般在排除漏的故障后,要换掉过滤器;

2、膨胀阀,也叫节流阀,如果漏的原因是膨胀阀,那当然要换掉;

3、漏雪种的地方,有结霜!

网友Q:
很多人对制冷都不是很熟啊!

网友R:
冷媒不够

网友S:
搂住的系统修好了,恭喜了,银子花了不少,其实就是过滤器脏堵,膨胀阀应该没坏吧!还有过滤器出口端的电磁阀检查过吗?系统工作时应该得电打开的。它不工作也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搂住的系统修好了,恭喜了,银子花了不少,其实就是过滤器脏堵,膨胀阀应该没坏吧!还有过滤器出口端的电磁阀检查过吗?系统工作时应该得电打开的。它不工作也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的。

的确是花了不少。但价格分立报的:制冷剂300元、过滤器100元、膨胀阀400元、人工400元。也许人工这一项可以不要,但对方确是要做就做,不做就算了,为了尽快修复,只好认了。

网友J:
“过滤器脏堵”

1、“过滤器脏堵”,过滤器会结霜的,而且高压高;

2、“膨胀阀”结霜说明“膨胀阀”漏了;

3、现在系统运行是好的,若确系“膨胀阀”漏,那应该说排除了故障!

4、还要观察!?

网友O:
         我这里上次也是一个阀打不开,线圈坏了。    高低压两块表都很低,不能开机。  也不知道那个阀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对[这个不太懂。。。

网友S:
刘工,过滤器脏堵,过滤器会结霜。我同意。在系统正常运行情况下膨胀阀应该结霜,应该占到整个阀体2/3左右。根据搂住原来描述故障现象,我判断故障在过滤器出口的电磁阀上。不好意识。冲撞刘工了!

网友T(2009-04-11):
师傅们你们好,我公司的制冷压缩机出现了如图所说的同样故障,开启时入口压力为零,出口压力在0.85左右不变化。并且压缩机频繁出现启停现象,该压缩机为08年11月份刚刚换上的5匹的,测量电流在5.5A左右偏低,压缩机本体温度很高,我怀疑缺少氟利昂今天加了氟利昂,加后电流升到7A左右,并且调大了膨胀阀,现运行基本正常。但启动时观察入口压力在0.3左右,不知是否偏低,并且启动时有时还会出现一下压力降为零并且接触器跳开的现象,但1秒钟后马上又升至0.3又重新启动运行。本制冷设备用于电厂在线检测化水恒温装置用,设备安装于2005年,安装半年后压缩机出现缺氟利昂现象,多次冲氟利昂,但未查出漏氟点,在08年11月压缩机出现不能制冷现象,经多家维修单位确认损坏后,将其进行了更换,现有出现了以上症状请师父解答。。。。。。。。。。。

网友U:
1冷媒不够,管道有泄漏 。
2管道脏,堵了。

网友S:
应该是管道有漏点。仔细检查,补漏。不彻底补漏,经常补液会对系统有伤害。严重的会损坏压缩机!

网友V:
情况多方面分析!!

从机器的指示表中可以看到是否缺少冷媒。另外考虑一点。。像这种机型。。要经过冷却塔。。。。。。。。。。

但是这些方面原因很多。也有可能是压缩机烧坏。。。。。。。

网友W:
请问:这个制冷机组是哪个单位生产的?

网友X(2009-06-15):
我有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啊 ,有台盾安的 柜机,15千瓦的26000风量,机组有变频等机组起来达到高速的时候,风机里面老出现吱吱的 摩擦声并且声音 很大,电机没有问题,是不是风机里面的 扇叶又 变形导致机组响啊 ,靠皮带带动的 ,又知道的 专家给解释一下可以么

网友Y(2010-05-10):
我对制冷系统不是很了解,想请大师们一个问题。我有台恒温恒湿箱,里面安装有3组压缩机。两个小的,一个大的。温度可以做到-50度,设定一个-40温度从70度开始运行,一个小压缩机和大压缩机运作,可以达到指定的温度-40.我设定一个25度从70开始降温,这时只有两个小压缩机运行。运行了几分钟后压水机低压保护停机了。不知道这个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