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模块IM360.361,365

楼主(2008-08-12):
一  IM360接口模块:用于S7-300机架0的接口;通过连接电缆将数据从IM360传送到IM361;IM360与IM361之间的最大距离为10米。

楼主:
二 IM361接口模块:DC24V电源;用于S7-300机架1到机架3的接口;通过S7-300背板总线的最大电流输出为0.8A,通过连接电缆将数据从IM360传送到IM361或IM361传送到IM361;IM360与IM361之间的最大距离为10米,IM361与IM361之间的最大距离为10米。

楼主:
三 IM365模块:为机架0和机架1预先组合好的配对模块;1.2A总电源,每个机架最大能使用0.8A;连接电缆为固定连接好的1M电缆;机架1中只能安装信号模块。

网友A:
小宝在赚积分????????

网友B(2009-05-26):
说的挺详细呢!先回去组组看看

网友C(2009-08-28):
IM360与ET200那个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