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机电流过高,但测其轴功率却未超?

楼主(2008-08-12):
我公司生产空气压缩机,设计计算某型号空压机所需电机功率为12KW,就选用4级15KW(380V)电机,调试测量空压机过程中,发现其电流数值为36A, 超过电机额定电流30A,电机发热。

但是通过两瓦计法测量轴功率却在12.3KW左右,并未超过额定功率,但电流却过高,输入电压正常390V左右。

测量轴功率未超额定值,电流却超很多,请问各位这是为什么?多谢。

网友A:
所需电机功率为12KW,选15KW,有没有除去15KW电机的空载功率。

楼主:
计算需要12KW,况且测量轴功率12.3KW,选用15KW应该没问题吧?

为何电流超这么多呢??

楼主:
测量功率因数也不低啊。

网友B:
可以选用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A:
个人看法:

显然,选用的电机功率小了。

如果把电机当功率表来看,那么,在输入额定电压下,它达到了额定电流,忽略效率和功率因数误差,此时该电机即已经是15KW了。

12.3KW是空压机的轴功率吗?

若是,轴功率12.3KW*2≈24A,一般15KW异步电机空载电流是其额定电流的40~50%,约为12~15A,那么二者和与你实测电流基本相等。

楼主:
多谢。看来电机是选小了,要不就是空压机有不对劲的地方造成扭矩过大。

网友C:
可以选用大一点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