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PLC

楼主(2008-08-12):
请教高手有OMRON CP1H-X40DT-D 的PLC在清除内存时总是失败,不能下载程序,提示无法清楚程序内存 程序内存可能手保护,覆盖被禁止(但

楼主:
请教高手有OMRON CP1H-X40DT-D 的PLC在清除内存时总是失败,不能下载程序,提示无法清楚程序内存 程序内存可能手保护,覆盖被禁止  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要在停止的状态下进行程序初始化。

楼主:
我试了,可是不行的,

网友B:
 你打开PLC通讯口的盖子,看里面DIP开关1在ON还是OFF,在ON是内存保护,是不能清除的。把它打到OFF就可以了

楼主:
是在OFF状态下的,但是清楚不了的,

网友C:
这样试试:PLC在线工作后,点击"PLC"-“清所有内存区”,点击初始化

济南威龙自动化

0531-86515606转8018

网友D:
DIP开关的切换要在电源OFF的条件下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你们所说的我都使过了,可是就是不行

网友E:
用了写保护,使用内存卡才可以清QQ245180001

网友F:
关注中,未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 用了写保护,使用内存卡才可以清QQ245180001

可以说的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