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HZ的设备可以用50HZ的电源吗

楼主(2008-08-12):
60HZ的设备可以用50HZ的电源吗?公司进口了一台设备要求电源是450V60HZ,那我现有的电源是450V,50HZ .这样的电源符合要求吗?

网友A:
不合适,具体什么设备呢

比如里面有电机什么的面临散热和速度下降问题!

网友B:
这样不符合电源的要求。查找60Hz频率转换电源。将电源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