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多时的选型

楼主(2008-08-12):
当变频器一拖多时,同时启动变频器和分别启动变频器是不是不一样啊?变频器怎样选型?谢谢!!!

网友A:
你说得不明白!

具体一拖多很多厂家给出选型建议的!

网友B:
当变频器一拖多时,同时启动电机分别启动电机是不一样的。变频器选型主要看功率:1.多台电机的功率之和;2.同时启动变频器还是分别启动时的最大电流的1.5倍的计算数值。所有同时启动电机的峰峰值应小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C:
2楼的兄弟,请问一下
1.相同功率的电机,2P,4P,6P,8P……电流是一样的吗?
2.日本电机,国产电机,欧洲电机电压等级一样吗?相同功率的电机,额定电压不同电流一样吗?
3.你指导别人看功率选择变频器,后面的计算为什么又按照电流来计算变频器的电流呢?

网友C:
变频器一拖多的时候,变频器最好工作在开环状态下。变频器的选型任何情况下都要参考电流,考虑电机的过载。一拖多首选的连接方式是链式连接,每个电机加热保护。电机最好同时启动,除非你的变频器的容量足够大,才可以单独启动。试想,变频器输出50Hz的情况下,你启动电机,和在工频下启动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是啊  同启还可以 要单独启动   看你舍不舍的花钱买大的了。。。。。。。不过变频肯定用不时间长

网友E:
学习中,请问四楼 为什么要选择开环控制了?

网友F:
一台电机跳保护,会不会影响其他电机和变频器的运作

网友G:
如果闭环,反馈信号来源怎么办?  用哪一台电机的反馈,用了A怎么反映B的情况???

网友H:
一台变频器拖多台电机,功率要合适(电机功率和*1.5).其它的任何要求可以根据不同的控制要求通过特别方法实现